求助!联想LXH-GJ17L3亮一下黑屏

楼主(2009-09-04):
一台联想LXH-GJ17L3开机亮一下就黑屏,电源指示灯正常。再按电源按钮,能正常显示一秒左右又黑屏。该机外界12V电源。请高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高压部分电路有坏的,这是电源保护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换通用的试下。

网友:
RE: 求助!联想LXH-GJ17L3亮一下黑屏(已解决)

已解决,换两只C5706,问题解决。经检查为C5706性能不良。多谢各位关注的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