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报ERROR CODE 0221

楼主(2009-09-04):
我昨天收到一台DELL 640M,进不了系统,能进DOS。用PE光盘也无法启动。进dell自检程序,报ERROR 0221,请教各位大哥,这一般是什么问题?不甚感激!!!!!!!!!!!!

网友:
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已刷到了最新的BIOS了

网友:
重新插拔下BIOS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拆掉也一样

网友:
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
dell 自检程序怎么说的?

网友:
这个我也没有遇到过,期待学习。。。。

网友:
最好发过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
DELL:“according to dell site the code means Interval Timer Channel 0 (mode 0) is not generating interrupts. ”

网友:
诊断卡用了吗

网友:
期待高手给予解答

网友:
dell要看灯是怎没闪烁的,

网友:
error 0221: chipset interval timer failed ater redoing the diagnostics

网友:
灯的显示全部正常。只是进系统时就死机

网友:
没人遇到这故障吧吗?

网友:
Step 1: Start the PSA Diagnostics

Restart the system.

--------------------------------------------------------------------------------

At the Dell logo screen, press <F12>.

--------------------------------------------------------------------------------

At the One Time Boot menu, press the <Down> arrow key to highlight Diagnostics, then press <Enter> to begin PSA.

--------------------------------------------------------------------------------

Write down any error codes listed.

--------------------------------------------------------------------------------

Use the list provided in the next section to see what the error code means.

--------------------------------------------------------------------------------

Back to Top

--------------------------------------------------------------------------------

Step 2: Error Code List

If you recieve an error during PSA Diagnostics, look below for the associating error code.

Error Code
Error Message

PSA 1000-0111
PSA+ 2000-0111
(Name of Exception) exception occurred at selector XXh offset XXh.

PSA+ 2000-0112
CPU (x): Processor machine check exception error.

PSA+ 2000-0113
Processor machine check error detected.

PSA 1000-0122
Memory test initialization failure.

PSA 1000-0123
PSA+ 2000-0123
Memory integrity test failed.

PSA 1000-0141
PSA+ 2000-0141
No drive detected.

PSA 1000-0142
PSA+ 2000-0142
Drive Self Test failed. Status byte = XXh.

PSA 1000-0143
PSA+ 2000-0143
Drive Smart read command failed.

PSA 1000-0144
PSA+ 2000-0144
No support for Drive Self Test.

PSA 1000-0145
PSA+ 2000-0145
Timeout waiting for Drive Self Test to complete.

PSA 1000-0146
PSA+ 2000-0146
DST Log contains previous error(s).

PSA 1000-0147
PSA+ 2000-0147
Unit (x): IDE status failed. Status byte = (x) Control Code = (x) Msg = (s).

Unit (d): Optical drive BIST – (s).

PSA 1000-0148
PSA+ 2000-0148
IDE ERROR: status (x) (s)

PSA+ 2000-0149
No optical drive detected

PSA 1000-0212
PSA+ 2000-0212
CMOS failed the pattern test.

PSA 1000-0213
PSA+ 2000-0213
The CMOS battery failed

PSA 1000-0214
Failure in DMA %s Port: XXh.

PSA 1000-0221
PSA+ 2000-0221
Interval Timer Channel 0 (mode 0) is not generating interrupts

PSA 1000-0222
Interval Timer Channel 0 (mode 3) is generating the wrong interrupt count per second.

Error Code
Error Message

PSA 1000-0223
Interval Timer initial clock output level in mode XX is incorrect.

PSA 1000-0224
Interval Timer had wrong time period in mode XX

PSA 1000-0231
PSA+ 2000-0231
Failure in Interval Timer in mode XX.

PSA 1000-0232
PSA+ 2000-0232
The RTC did not generate periodic ticks.

PSA 1000-0233
PSA+ 2000-0233
The RTC 'Seconds' register is not updating.

PSA 1000-0234
PSA+ 2000-0234
Timeout waiting for RTC update flag to set.

PSA 1000-0235
PM timer 1 had wrong time period. Expected (d), Actual (d).

PSA 1000-0241
PSA+ 2000-0241
Error enabling A20 gate.

PSA 1000-0242
PSA+ 2000-0242
No interrupt detected for IRQ XX - (Name of Interrupt).

PSA 1000-0312
Keyboard test timed out waiting for keyboard response.

PSA+ 2000-0313
Error detecting internal touchpad or pointing stick.

PSA 1000-0321
PSA+ 2000-0321
Unable to detect LCD.

PSA 1000-0322
PSA+ 2000-0322
Error accessing the LCD inverter.

PSA 1000-0326
PSA+ 2000-0326
LCD inverter error, unable to turn lamp ON/OFF.

PSA+ 1000-0331
No video adapter found.

PSA 1000-0332
Video memory failed.

PSA 1000-0333
PSA+ 2000-0333
Graphics test timed out waiting for keyboard response.

PSA 1000-0334
PSA+ 2000-0334
User reported that graphics patterns were not displayed correctly.

PSA+ 1000-0411
Hardware Detect Error - (s) not detected.

Error Code
Error Message

PSA+ 1000-0412
Hardware Detect Error - Auxiliary LCD cable not detected.

PSA+ 1000-0413
Detect Error - LCD cable not detected.

PSA+ 1000-0414
Hardware Detect Error - Inverter cable not detected.

PSA+ 2000-0151
PSA+ 2000-0152
Optical Drive (d): - Incorrect status: (x) (s)

Back to Top

--------------------------------------------------------------------------------

Step 3: What to do if you recieved an Error code

Contact Dell Technical Support.

Click Here to Contact Technical Supp

网友:
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