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 SE不开机

楼主(2009-09-04):
如题,板子刚开始是网卡芯片发烫,通电自动开机不跑码,取下网卡芯片后,还是通电自动开机,换了个IO后就不解发了,还以为换的IO不行,又换了几个还是一样不解发了,开机针有5V电压,A14有3。3V,COMS和跳线也有3V电压,找了PDF资料查了一下,发现IO的VCC脚没有电压,VBAT和VCCH的电压正常,IO的VCC脚电压一般是哪提供

网友:
网卡不行是不是雷打了,查下是不是南桥不行了????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VCC没电压,跑一下线呀

网友:
IO是ITE8712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