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神舟天运F206不能装系统

楼主(2009-09-04):
此机的板的海尔A61等的板是一样的,从一台好的A61拆BIOS过来,不行,把硬盘装到A61上,可以入系统,而且装上硬盘后连PE都入不了,没有硬盘时可以入PE,试过GO和直接安装,都不行,在BIOS里能认得到硬盘的,换一个硬盘也是这样子,装上硬盘后在检DIOS时特别的慢,谁遇过这种怪问题?

网友:
判断一下南桥的好坏试一下?

网友:
刚换上南桥,不行,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7310-1-1.html

网友:
换快硬盘试试,昨天修了一台hp的本子换了块硬盘就ok了。

网友:
BIOS和硬盘都换过啦,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这个机的BIOS没有几项可以调的呢?

网友:
BIOS再刷一次,检查一下硬盘接口,还有去掉光驱用U盘来安装系统试试,BIOS没有几项可以调那很正常,神州的很多都是这的,

网友:
BIOS刷了不少遍了,里面也能认到硬盘,能启动光驱的菜单,到了菜单后不管运行什么,都是得一个光标在闪,没有死机,能正常关机。在论坛上看到几侧海尔A61的也有这个问题,最后都没解决,谁还有招吗?

网友:
看下排阻有没有问题,打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