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要点好多次才能开机是为什么

楼主(2009-09-04):
每次开机要点好多次才能开机是为什么

网友:
你把问题说清楚。先给电脑做个清洁。然后更换一个电源在试。。。祝你好运。。。你这样问问题没那个想理你!

网友:
bios  电池  换一下

网友:
技嘉GA 8VT800主板内存不过供电的电压都正常刷了个BIOS结果C1也不跑了谁有原装BIOS官网上下的不管用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先看下开关,再考虑电源

网友:
电容漏电可能性较大

网友:
换个电源 然后更换主板供电电容 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