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 求思路 12V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09-09-04):
金河田 310WB&P4  PFC 电源 12V电压在6--12V之间跳变,导致系统不稳定,开机可能没问题,一旦运行游戏或其他软件,常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
求维修思路!
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12V电压在6--12V之间跳变,导致系统不稳定,
----------------------------------------------------------
厉害,你的系统在如此环境下还能工作?!!!

3.3V ,5V,12V 如果超过20%的变化就可能使硬件损坏,你这个变化有1倍了。还没问题???还仅仅是不稳定?

网友:
不会吧,你怎么知道这么大的压差呢?

网友:
+12V负载不足。
估计你的显卡是吃电大户,而你的电源+12V额定输出电流不足。如果不是这样,就换+12V的电容及肖特基试试。

网友:
谢谢版主及朋友的帮忙,努力学习中

网友:
顺便说下,电压时进系统 EVEREST看的

网友:
软件测不准的。用数字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