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高

楼主(2009-09-04):
在诊断卡显示A8是内存不工作,量内存电压2.75V,应该是2.5V,高了一点,我把内存线路中的LM431和线路中的场管都换了还是那么高,还测试到时钟晶振两脚电压是1.61V和1.59V,请问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在诊断卡显示A8是内存不工作,量内存电压2.75V,应该是2.5V,高了一点,我把内存线路中的LM431和线路中的场管都换了还是那么高,还测试到时钟晶振两脚电压是1.61V和1.59V,请问怎么会这样呢
引用 网友A:

内存!或BIOS.或北桥    好像你内存电压问题不大哦。清除BLOS试过了没有哦

网友:
2.75V 不高了,特别是 ASUS的  3.3V的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这电压还正常啦!我昨天修的一块板杂牌的,内存电压都有2.95了,但机子能点亮!不知是不是高了

网友(2010-03-21):
华硕主板内存电压3。36V 电压对吗?怎么也跑不过内存

网友:
你那扳子内存供电不算高啊!   应该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查查桥!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错了  内存2.75再正常不过了  你应该查别的

网友:
To make the memory relative function stable, some designer adjust the memory power higher than 2.5V. So the 2.75V of memory power is very normal on your failure board.

网友:
回复 网友B:

hey,dude.where are you come f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