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了 明基Q7T4 上的这个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的啊》?

楼主(2009-09-04):
晕了 明基Q7T4 上的这个电阻阻值到底是多少的啊》?
明基Q7T4 的电源板 查负载短路 后来查到这个R615
色环是四色环的 分别是 红红银金 测得现在的阻值是 0.8 欧 不知道正常不 这个电源板负载短路一般是哪里的问题啊??
电源

网友:
正常的直流部分的阻值有多少啊 !我把这个电阻去掉后正向为1226 反向为零!

网友:
0.22欧姆电阻

网友:
谢谢 拿我测出来0.8 欧姆 是没问题是吧!!!!!!!

网友:
加电 又炸了保险不知道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