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9-09-04):
现有双敏7300Gt 256M显卡22块,V星修罗王一块,仔细观察,发现除了显存芯片不一样外,其它的都是一样的,其中有两块能点亮,花屏,换鼓包电容后OK,一块换电容后点不亮,加焊显存后OK,另有一块换电容后点不亮,电压跟好卡差不多的,加焊后点不亮,另有两块换电容后花屏,大花,加焊显存和主芯片后点不亮,其中一块用MATS7(本站下载)测试,全部都有错误,读和写错误都有,FBA(31,0) FBA(63,32) FBC(31,0)  FBC(63,32)都有错,加焊后点不亮了。已经修坏三块了,不敢随便修了,现有一块,小花,MATS检查,一个错误也没有,请指点下,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显存没错误而小花,肯定是主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把GPU返修一下
能好一部分
小心操作
不行的就GPU坏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焊GPU呢给自己一个理由哦
这样搞下去能修的卡都搞报废咯
动手前给自己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