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高压板用一天后,烧毁。附图,请高手帮忙看下

楼主(2009-09-04):
1台19寸的杂牌液晶显示器带电视,开始送修点不亮,检查发现电源板上有颗电容鼓包,换掉,显示正常。大约一个月后返回来,开机亮一下屏,黑掉,换了一个通用高压板12V,显示正常,但有嘶嘶的声音,当时以为是高压板旁边喇叭的声音,没理,第二天又送回来,就发现高压板烧成这样,量电源板输出电压12.1V,暂时还没插上高压板试,因为暂时没高压板替换了。请高手帮忙解答下,是由于高压板不合格引起的吗?附图

网友:
没看出烧哪儿了

网友:
换上高压条,又可以用。但还是嘶嘶的声音,估计用不了一天就得拿回来,外面的塑胶纸都烤变形了,在黑暗处可以看到紫色的火花

网友:
高压接口接触是不是不良了,不行换灯管和高压线

网友:
灯管的问题!楼主先用单灯的点试试

网友:
有嘶嘶的声音是吗,灯管坏了。昨天修一台机器就是这样,刚开始以为是电源板上的电容不良呢;

网友:
换种其他代用板 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
可能是灯坏了一个

网友:
应该是灯管两端其中一端接地了

网友:
换根灯管吧。可能是灯管不行引起的。

网友:
看一看灯管,连接线。最好用单灯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
4灯改双灯的用的,有根灯管不行了。谢谢大家

网友:
灯管坏了 ,鉴定完毕,换灯管OK
4灯的还是要换 4灯的 ,不要换2灯的 ,避免惹麻烦

网友:
高压板本体不良??

网友:
我想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大家发言好踊跃啊!楼上的基本上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跟客户讲明了,那价钱做不起换灯管,要换灯管加钱。他不愿意,说先用着。顺便问下,这样2灯长期使用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四灯改双灯 问题不大 兄弟放心收钱吧 不会回来的 呵呵  之所以用四灯是为了液晶板面更清晰点,亮度均匀,画面清晰,两灯了,稍微暗点,不碍事!呵呵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条不好,换一个新的看看

网友:
测下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