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通病维修小结。。。

楼主(2009-09-04):
在发一些主板的通病。。可以参考下。少走些弯路。。

具体内容见5楼6楼

网友:
这样的帖子很好。对象我们这样的初学者绝对是块宝~呵呵。谢谢楼主。也希望论坛中以后多发些通病解决方案和检查故障的一些技巧贴~万分期待啊

网友:
在维修中自己摸索,自己积累经验,比这些死记硬背强多了。

网友:
可以把经验无私拿出来与人分享的人毕竟不多。感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我个人认为,只要通过交流了的技术,才更成熟;成长更快;更加经得起考验。

网友:
主板通病维修小结
1.品牌型号:智仁 815EPT(红色长型板)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 USB设备很
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
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
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
极管换掉才行
2.MS-6566品牌型号:(V星)MS-6566 845系列主板,此板 cpu座极易空焊,
几率占70%,现象为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不过,显示CO或FF,把风扇摘掉,
开机用手压CPU,走码!多数为CPU座空焊,少数为北桥虚焊!
3.昂达845系列主板品牌型号:昂达845PE,蓝色大板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
左右,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你的电源多好,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然后Q1极
易击穿,此时记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我修过30多块了,只要Q1短了,
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那么此时北桥必穿,有个别朋友讲过Q1击穿不一定烧北桥,我
要讲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为Q1
输出,Q1短路,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
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4.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
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此时要注意,
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
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
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我修的这类板子中,有很多是别人搞过的,拿来一看,电容换
反了.这个哥们修了五年主板了,在我们当地享有盛名,原来占市场80%份额,现在输的
一蹋糊涂,就是因为不思进取,不用心研究东西.
5.佰钰815EPT主板品牌型号:佰钰815EPT主板绿色细长板此板有一款致命
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后均开机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仔细看一下32.768K,它
直接连南桥,没有谐振电容,所以它极易损坏,不良造成不开机现象.更换晶振后解决,修
过了大约十块左右,故障一样,判断为通病.遇到此板不开机,多准备晶振吧,呵呵.
6.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
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
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
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
内存供电管的问题.可能是当时包的这条生产线内存供电管选的是廉价的吧,省钱没好事儿
啊,呵呵.
7.强烈支持!ASUS 主板和 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 4500M的 8脚场
管,极易损坏,出现无 RST及内存不过,走 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
接其 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8.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 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MS6566 845EV还有一款通病不开机无 3.3伏电压换 7002一个小 3级管
10.顶星 694X主板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
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
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费时费力,在此提醒一句,收旧件不要收这款板子,会赔的,呵呵
11.磐正 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
拿到手里时,代码跑 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
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
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
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
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
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
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
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12.科脑P4266A主板,可以上CRD的,这款主板着实**因为我就是卖科脑主板的,这款主板的
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
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因为是保三年,我也没有修过,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不要买这种板子,很麻烦.

网友:
13. 技嘉845板型的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只不过它坏的
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如果这个小
六爪烧坏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这么说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呵呵不清楚我再解释吧小学文化写这么多就挺累了
14.七彩虹845PE 红色长板
故障现象: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
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
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故障排除.
15.众诚845E红色板,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
AGP供电管后全部OK
16.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
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
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
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
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
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
(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
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我是磐正售后的,呵呵
17.MS-7057,I845GV主板,CPU支架易断.
18.GA主板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
发烫,造成死机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
坏。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20.品牌型号:SUPERMICR X6DVL-EG0
1。CPU2电压的 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 IC6605击穿,开机 CPU电压偏低,报警。
21. 这是我刚刚修过了几块主板的一些情况,现在写出给大家参考参考
一、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
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
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
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
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
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则灵 848,865主板,北桥和内存供电的 3055发热量高,挨的太近,发热量高. 建议用 15n03代换

网友:
25.品牌型号:顶新 845E(黄 SE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双 12V电源旁边有两个 2200VF/16V电镕,如果漏液,请及时更换,否则的话
3055短路,北桥很容易 OVER,机率 80%,几个网吧的同样主板,一般为用一年以上出问题。
26.磐正 8RDA3,NF2主板
磐正 8RDA3,NF2主板 CPU周围电容爆浆,我遇到的几块全是这样
27. V星865KB/MOUSE接口.USB口不能用
测试信号线阻值正常,供电端无供电,经测是由一个八脚芯片转换而来,些芯片易坏,如果
没有此管,可用保险电阻连接即可
28. P4P800华硕这款板子急爱坏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
开机无复位
29. 假GA-8IR533主板,会出现有时不加电,有时正常。一般加焊南桥与IO后就正常了刚搞的
几块扳子,是冠盟845的主板,插电自动通电,无需触换IO后一切正常,推测为IO内开机电路上有短路
31. CPU无供电,先不必急于检修,检查主板上另外供电是否正常,一些主板设计成这样硕泰克
478的板子都是不上显卡不触发的!槽A倒数第二脚要接地才可以触发硕泰克的通病是6.3V 1000Uf
电容爆浆, 478板CPU座子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