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15b 装显卡驱动断电

楼主(2009-09-04):
compaq 6515b 安装显卡驱动后,开机在快进桌面的时侯断电,不装驱动就正常.而且显卡是集成的!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很明显的,显卡虚了  加旱下吧

网友:
故障已经排除!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请问哪个供电芯片的问题
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有意发QQ告诉我啊
我的QQ281565536
我的故障和你差不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可以告诉是那个芯片坏了吗?谢谢急求

网友:
楼主既然都修好了。。为什么不说清楚点让大家都知道。。。

网友:
他说的肯定是北桥的供电,不是集成显卡的嘛!

网友:
CPU供电芯片 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