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价廉物美的BGA设备

楼主(2009-09-04):
推荐一款价廉够用的笔记本主板维修用BGA拆焊设备,谢谢啦

网友:
我也打算买一台大同江的390了,不知道各位使过的朋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已经订了一台,正在发货中

网友(2009-11-05):
我看见师傅用土炮加陶瓷炉,成功率也很高,我个人认为要两千以上专业点的肯定要比师傅的哪两个东东要好。一分价格一分货,不能老让顾客换板。

网友:
我也想买一台大同江的390,请用过的朋友们说一下。
主要是价格能承受,做工从图片上来看也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哪位兄弟实际正在用的,请发表下使用感觉,及优缺点!!!

网友:
我用的就是同江的。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479的座第一次更换就成功了。
就是上下左右调节风嘴时不是 太方便,习惯了就好。也没配备散热风扇。
底部预热温度不要超过180度。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试试吧,呵呵

网友:
我用的就是同江的。实际使用效果还不错。479的座第一次更换就成功了。
就是上下左右调节风嘴时不是 太方便,习惯了就好。也没配备散热风扇。
底部预热温度不要超过180度。想知道为什么,自己试试吧,呵呵。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迅龙科技的分享,您的经验更增强了我购买此机器的信心。
您的名字不错:“迅龙..",如果改成"速龙”那知名度就更高了。

网友:
大同江的不错。

但我是用上下双红外。力柏的。
大概三千多,淘宝上刚刚开始销售。
试机时加焊了478的座三次,之后座子还完好如新,不损伤主板元件,又很容易上手。

那478主板的座应该是松了,就被我用来试机,试了三次。
现在沒坏,修好了;有空时会裝箱跑几天看看。

网友:
顶一个,力柏是潘哥自主研发,我个人一直在用这个,用的还是之前老一代的机子,三方红外的,已用近一年,使用效果不错,还有一点值得提一下,潘哥还会提供各种芯片焊接时机器设置的详细参数,教得你想不会都难

网友:
效实360适合个体户使用,

网友:
呵呵
看来大同江的产品还是挺适销对路的

网友:
是不是同江 的这个   淘宝地址是这个吗??
我也正想买什么BGA设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70d09.htm?cm_cat=0

网友:
h
是不是同江 的这个   淘宝地址是这个吗??
我也正想买什么BGA设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70d09.htm?cm_cat=0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

网友:
有部分朋友已经买了!使用感觉怎么样!看到淘宝上一些买的朋友还是很挺店主的么!是不是在经济比较紧的前提下,同江的BGA还是很有性价比的!感觉应该比锡炉好吧,大锡炉加锡大概也不止这个价吧!(锡炉小容易使板子变形)!使用的那些朋友出来讲讲感受啊!

建议下次年会邀请大同江来出席!讲解下他的东西!

网友:
下午我旺旺上问过同江兄了,他说配全了要2299

网友:
建议同江老兄,配置个安装说明,简单的使用说明书什么的!
经济比较省的朋友,同江老兄的东西值得大家购买的!

网友:
晕。。早知道就买这个了。我买了个斯登利2310D和一个白光882下来也将近这个价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