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绿线短路怎么修?

楼主(2009-09-04):
请教各位高手!绿线短路怎么个检查流程?是检测IO么?主板症状短接PW瞬间,诊断吗闪一下!先谢谢各位的讲解

网友:
要是不插电就短的话查下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未插ATX 20P 就短 锋咛状态二极管档 0.01了  对了哥们怎么看请输入关键字  主板正面和反面14针哪里看不到走线。。哎新手

网友:
绿线短路,多与绿线直接相连的元器件损坏有关,三极管、门电路、I/O。

网友:
谢谢LS兄弟解答!我应该测试一下IO

网友:
来个大侠帮助下、14针对地了  在不插ATX下 就对地~~~应该什么思路呢?

网友:
楼主IO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IO触发的可以查管脚定义来跑线

网友:
你的故障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主板有短路,而不是绿线短路,拨掉小方头再上电,看看什么现象?
还有注意CMOS跳线是否跳错

网友:
谢谢林哥指点,分析错误了,现在主板跑FF。这个主板让人修过,BIOS芯片有焊过,我想问下W83627F-AW可以替换 W83627HF-AW吗?准备换下IO测试一下。因为CPU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网友:
压CPU座  压北桥 压 南桥 都FF。。。只能看看IO了  能这样替换吗?

网友:
BIOS出错或者坏都会跑FF的
I/O坏也会这样
你刷下BIOS看看呢

网友:
图上红色标的不是绿线PS-ON!!!!!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现在IO芯片 替换了2次,(按照一样替换的,保IO无问题)但是还是跑FF,仔细看一下BIOS芯片是有人换过,华邦的,焊接BIOS 我想问一下 如果没有编程器怎么才能修好这个主板呢?给个好办法。

网友:
你有同型号,同品牌的板子么?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升级BIOS是提高系统性能的最有效方法,其好处多多不用再说,特别是近来横刮修改BIOS LOGO之风,使得越来越多的朋友热衷于修改BIOS。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失败,而不得不采用种种高难度的方法修复。笔者近日寻得一修复BIOS的良方,没敢自己亲自享有,特献出来给大家(精神可佳!),希望会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知道,在一般情况下FLASH ROM中的BOOT BLOCK模块不会被破坏,其症状表现为:黑屏, 但喇叭里还能听到一些嘀嘀声,而且软驱也是好的。当FLASH ROM的其它区域被破坏时,BOOT BLOCK可利用磁盘重建FLASH ROM,然而它只支持ISA显卡,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后,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用ISA显卡替换PCI显卡,屏幕有显示后再恢复原来的BIOS。虽然这些看上去有希望,但现在找一块ISA显卡比找同型号的BIOS还难,修复BIOS又谈何容易。可仔细想一想,找一块ISA显卡不就是为了看到显示而进行恢复工作吗,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显示部件不正常外,其他大部分部件还可以正常运行,包括唯一的希望====软驱。而我们何不利用软驱中的AUTOEXEC.BAT自动完成BIOS恢复工作呢?好,下面就来看看具体步骤:

  1.做一张系统盘,删去里面的CONFIG.SYS和AUTOEXEC.BAT。
  2.把公用BIOS更新程序AWDFLASH和BIOS数据文件拷到系统盘。
  3.在系统盘中建立AUTOEXEC.BAT,并加入:AWDFLASH XXX.BIN /SN /PY(XXX.BIN是你的BIOS数据文件)。其中的/SN /PY参数表示不备份而仅仅更新BIOS。

  当BIOS出现问题时,插入此盘后重新启动,系统会“自动”地更新BIOS,等数分钟后再重新启动,如果没问题的话,系统已恢复正常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升级BIOS是提高系统性能的最有效方法,其好处多多不用再说,特别是近来横刮修改BIOS LOGO之风,使得越来越多的朋友热衷于修改BIOS。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操作过程中难免会造成失败,而不得不采用种种高难度的方法修复 ...
引用 网友A:

谢谢哥们辛苦找资料了。关键机器跑不起来。。怎么用软驱刷?

网友:
你这个io代换是不可以的。

网友:
谢谢林哥指点,分析错误了,现在主板跑FF。这个主板让人修过,BIOS芯片有焊过,我想问下W83627F-AW可以替换 W83627HF-AW吗?准备换下IO测试一下。因为CPU所有电压都正常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分析错误。那你是把ATX电源插座的14脚搞错了吗?因为我看你的图上标记怎么不顺眼,好像是错了。

网友A:
谢谢哥们辛苦找资料了。关键机器跑不起来。。怎么用软驱刷?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是跑F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