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2420 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09-09-04):
ACER2420 笔记本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A 按开关无反应。开关上有3.3V电压

查得 L9 上有3V电压 。 L17 L14无电压,这两个电感都由TPS51120 控制。用手触摸有点发烫.这个芯片是不是控制待机电压的啊.(查了电路图 L17 和L14应该是输出3V 5V 的)

TPS51120 的12 29脚是EN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把TPS51120换掉!

网友:
换了一个好的.还是没有3V 5V输出. EN脚没有电压

网友:
TPS51120是系统供电芯片吗?,如果是那你就 测测  工作条件。供电 还有两个 控制 信号都有吗

网友:
哦  12脚 和 29脚没有电压  你 就找待机吧  那两个信号是待机过来的!

网友:
12 19脚从 KB3910SF过来。可能是这个有问题吧

网友:
换KB控制芯片就有待机3V,5V了。

网友:
现在能开机了,但开机后是就是给北桥供电的1.05V和CPU主供电还没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