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2621-lf驱动板支持14.1的宽屏吗

楼主(2009-09-04):
我有个笔记本的屏14.1的宽的   型号是B141EW04  用GM2621-LF的驱动板可以正常点亮吗   知道的兄弟   说下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可以,把分辨率跳为5,6和7.8

网友:
我都跳过了   不管怎么跳   就是右边还缺5公分左右  是不是这个不支持呀   怎么小点图象

网友:
这个需要再单独烧写程序才能完全点好

网友:
分屏器

你的VGA线是接在分屏器上还是主板上,如果是分屏器上的话,就少五公分,如果在主板就正常了。要注意哦。我遇到过。

如果还不行,就换MCU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