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9-04):
待机电压3.3V,5V,1.8V,1.2V,待机电流0.03A,触发瞬间掉电0.00A,待机电压全没有。更换PMH4,东芝,电源管理西片全部更换过。主板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除了CPU外,其他电感瞬间上电时有跳变。最后更换南桥,把掉显卡,北桥。H8,故障依旧。实在服气了。
希望大家赐教给个思路啊。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曾经在拆掉SB的时候,也可以触发。但一样是掉电。SB不是参与触发的嘛,没有它也可以?

网友:
除了CPU外,其他电感瞬间上电时有跳变 这不是故障切入点吗 供电IC ADP3205容易空焊,故障有可能为开机瞬间掉电

网友:
所有的电源管理芯片包括ADP3205全换过

网友:
肯定有短路的。你 把各个供电的 电感 对低打下阻止

网友:
回复楼上的哥们,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阻止正常,而且NB,显卡现在都没装。修的那么多T40,就这个最头痛。估计不是什么大元件有问题,就是这样才没了思路

网友:
是U61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