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代换

楼主(2009-09-04):
我有一块CE775I65GV的主板,无待机电压+3.3V,集成网卡我拆了,而且南桥不触发都很烫,
型号是:FW82801EB
          F542NA15
          SL73Z
          INTEL  MC  02
          TAIWAN

我手上只有:FW82801EB
                F5401B49
                SL73Z
                INTEL MC 02
                KOREA

请问能代换吗?如果不能,请问要用什么代换?代换桥主要看上面哪个参数?谢谢!

网友:
这不是一摸一样的吗?

网友:
只是产地不一样,批号不一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那功能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