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程器刷INTEL主板的BIOS?

楼主(2009-09-04):
如何用编程器刷INTEL主板的BIOS?
主板型号是D102GGC2  BIOS芯片是PM49FL004T  在官网下载的BIOS有1.36M 扩展名是.BIO
我用的编程器是580U  刷进去后不跑代码.

网友:
是不是 编程器不能直接刷INTEL主板BIOS? 谁有这块主板的BIN BIOS?

网友:
这个文件太大了,应该是512k的长度。

网友:
http://www.biosrepair.com/intel/pic110.htm
这里有详细说明,请看下半部分。

网友(2009-10-11):
http://drivers.qudong.com/downinfo/62947.html

驱动名称Intel英特尔D102GGC2主板最新恢复BIOS GC11020M.86A.1074版
驱动大小554 KB
驱动类别主板驱动/Intel英特尔
添加时间2006-9-21 10:40:50
驱动评级
驱动简介Intel英特尔D102GGC2主板最新恢复BIOS GC11020M.86A.1074版(2006年9月20日发布) 这是Intel为其最新芯片组主板的推出的BIOS恢复文件Recovery BIOS文件。Recovery BIOS是Intel针对BIOS刷新失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恢复方法,并且已将这项技术广泛应用于新出的主板当中。首先需要准备一张已经被格式化过的软盘,把Intel提供的恢复版BIOS拷贝至软盘,把BIOS设置跳线帽移动至恢复BIOS位置(详细方法请参考主板说明书),启动系统大概2-5分钟后BIOS恢复工作即可完成,在这期间是没有显示输出的,恢复工作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关机。新版BIOS更新如下:1.修正了当系统从S1/S3模式恢复后,PS/2接口键盘不能工作的问题。2.修正了某写硬件驱动不能被检测的问题。3.修正了光驱启动功能。4.新增串口Enable/Disable设置项。5.修正了板载显卡在显示异常的问题

网友:
好像要把它分离出来才能使用编程器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分离成功。

网友:
应该是没有分离成功,可以找一张一样的板备份下来,再刷。

网友:
这种板子就是不好刷,平时看到好的板子就备份

网友:
INTEL主板的官网下载BIOS要自己合并修改的,或者找别人用编程器备份的文件才行

网友(2009-11-30):
告诉你,记住了用49LF004A代换原来的BIOS块刷相应的BIOS程序就好,我刷了好多了。

网友:
我的编程器是280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