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HD2600XT 256M GDDR4点不亮

楼主(2009-09-04):
蓝宝HD2600XT 256M GDDR4 PCI-E显卡点不亮,电脑自检什么反应都没有。GPU供电1.35V;显存供电2.00V;显存是三星的k4u52324qe.请高手指点。
显卡
点不亮
电脑
三星

网友:
焊一下GPU再试试看,最好是在BGA台上做。

网友:
八成没得救,
换个GPU试下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还得具体测量下
核心虚焊也是有可能的 ,毕竟其发热量蛮大的

网友:
各位大哥,显卡BIOS坏会不会也有这个现象?还是用诊断卡测试一下!

网友:
GPU测试对地电阻4欧,显存对地电阻33欧,数据端还没测,还有一个问题显卡风扇不会转,跑线路发现是有三极管控制,但控制B极好像跑到GPU内部去了,哪位大哥给鉴定一下风扇的控制原理!

网友:
显卡风扇不会转的卡,要么GPU虚焊,要么GPU挂了.

网友:
你的测试都测哪里了?数据值就这些?

网友:
显存供电阻值太低,拆上下管和电源IC测一下电感阻值,如果还是这么低一般就是GPU挂了~~

网友:
显卡GPU供电端对地电阻3.7欧。显存供电端对地电阻33欧。显卡正面PCI-E端子对地电阻12k;显卡反面PCI-E端子对地电阻3.6k(指针表500型所测,黑表笔接端子,红表笔接地。)

网友:
此卡我检查了好几遍没发现新的问题,现把图片发上来请论坛上的高手分析一下。顺便问一下此卡的BIOS坏会不会出现这样现象?

网友:
如果你说的电压都正常,先加焊GPU测试一下!注意你的修卡设备很关键啊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的帮助,谢谢版主。今天 0:30分把此卡修好了,高兴的我一蹦三尺来高!搞得楼下的大叔冲上来提意见。
太累了,明天把维修过程和图片发到论坛上来与大家共享!!!!

网友:
快点写上来呀,我也想知道你是什么修好T

网友:
晶体坏了?刚刚看了楼主的贴子,感觉不应该是27M坏。

网友:
版主什么这么肯定?能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