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个热风枪风嘴,34-35MM口径的

楼主(2009-09-04):
最近迷上自制BGA返修台,先做了几个风嘴,出给需要的朋友。进风口内径35MM,出风口49MM*49MM。29元一个。可用于相同口径的工业热风枪安泰信拨放台之类的。

网友:
怎么没有网啊

网友:
买的不锈钢网不平整,就没做上,现在的热风枪都是螺旋风的,装上网后会不会失去旋转了?有网的效果跟没网的效果我现在也不清楚差别怎么样,

网友:
哈。。。。
这个价是成本价
但我用不上

网友:
没有滤风网,基本上就没有用处。。。你自己焊接一个上去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只有一种规格?把钢网加上多做几个规格吧.我想要白光882可用的,进风口内径43MM.能做吗?

网友:
一次只做一个暂时做不到哦,下料一下就得好多个,下次下料看能不能带做个这个规格的

网友:
好东西啊 想买一个做简易BGA用 能行吗

网友:
图片上有联系方式

网友:
不错,我是说价格,要是做够3个就好了。加个网就更佳好了

网友:
这个风嘴也没滤风网,不知道这位怎么看

个人认为滤风网只不过让热风的温度从源头到芯片时温降更大些,对芯片的传热更慢些,因为很多朋友用热风枪做BGA时一开始就用比较高的温度加热,对芯片热冲击大,有滤风网就可缓和点这种冲击,如果一开始用较低温度起步逐步提高温度,就不存在这种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个大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卷边的作用我认为是利用风嘴排出的尾气加热风嘴外壁,让风嘴外壁对内热风的冷却作用减少些,提高内热风的温度均匀性,我没接触过这种奇怪的风嘴,希望有这种风嘴的朋友指正下

网友:
如果你打算学这个风嘴,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学问,不是光看图就能看出来的。
引用 网友B:

你手里有这种奇怪的风嘴不?都是做技术的,没必要神秘化吧。

网友:
卷边的作用我认为是向上排出热气,加热不影响BGA 周边零件.滤风网是让热风温度均匀.

网友:
卷边的作用我认为是向上排出热气,加热不影响BGA 周边零件.滤风网是让热风温度均匀.
引用 网友C:

那这个有卷边的风嘴为什么不带滤风网呢?

网友:
可能是厂家测试过它的热风温度已经够均匀了,不再需要加网.我看网上介绍好的BGA 机都没钢网,风口内带BGA拾放吸头.

网友:
是用氩弧焊焊的吗?

网友:
线切割下的料,氩弧焊焊接

网友:
我发现用旋转风的风枪装上面不带钢网的风嘴出风口温度中间与边上差20来度,如果焊接带核心的芯片非常危险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网友:
带钢网的风嘴测过没有?

网友:
不锈钢网已经焊上,发新帖没发上,先发个图

这个是由外向内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