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自动保护求助

楼主(2009-09-04):
一块CPU内部温度过高,自动断电,换新CPU正常工作,有办法处理吗?与散热器无关,换新的散热器,

网友:
那 就是 你 CPU 的问题咯、、、
可能 坏球了

网友:
本身就是CPU的问题,问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没办法解决啊!只能看U在别的板上能用不

网友:
这解决不了,是CPU本省的问题了

网友:
奇怪,这个CPU在别的机子又能正常使用,别的CPU在这个主板也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