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ER

楼主(2009-09-04):
华硕P5GPL-X 主板,不加内存诊断卡跑00-D0-D1-E0,加内存诊断卡跑00-D0-D1-ER加显卡同上。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什么故障?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内存问题大。

网友:
BIOS以刷,问题依旧,我在查下内存看看

网友:
应该内存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问题已解决,是板子兼容性不好,换了金士顿的条子,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