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770AX,显示器吱吱叫

楼主(2009-09-04):
原先是保险丝烧了,3842和6N90效应管,22欧电阻,4148
二极管
,6.几欧的电阻损坏,换上了可以开机,显示,但是显示器吱吱的叫,有带一些波纹干扰似的。450V220UF电容以换过了。电源部分电阻也都量了正常。行断开接灯泡一样吱吱叫。以修到疲惫,所以来此处求助,看有无收获!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不用在修下去了 ,没意思

网友:
电源嚣叫啊?300V电源有元件不良。或许是你换上去的元件有问题也不一定了。

网友:
吱吱的叫为电源保护吧,查查保护电路看看能不能排除故障

网友:
查查电源可调电阻旁边的一个130K有电电阻是不是阻值变大或开路.再有就是电源反馈给3842的整流电阻开路啦,这电压有的显示器也到稳压电路.

网友:
今天又去修理这台了。刚开机发现显示器左右都是黑的缩到中间5厘米左右的显示而已。换了二次电源的效应管好了,但是吱吱叫越来越大,屏幕也随着声音的变大逐步变白。越来越糟糕了。

网友:
二次电源短路

网友:
既然出现故障就不该长时间通电了
吱吱声哪出来的应该很容易听出来吧

网友:
开关变压器在响

网友:
我觉得还是查3842这一块,检查8个脚的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看看行包到电源的两根线是不是接反了,相位不对也会叫

网友:
查震荡电路的定时元件,查滤波电路。

网友(2009-11-19):
修到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