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明基17液晶,出现了如下问题

楼主(2009-09-04):
在使用过程中,屏幕中间有一条树立的直线(红色),有的时候整个屏幕变成粉红色的,这通常是什么问题,值得修吗?
使用

网友:
屏线松了吧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下 如果还是这样 就要考虑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就是屏线的问题!你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还有屏电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