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代换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04):
我的三星710N高压板的灯管接口原来是这样的 刚卖回来的高压板的接口是这样的 请问我这样接对吗 现在接完后一开机画面只闪了一下就没了,请问要怎么接才对,还是要怎么改?

网友:
貌似还少一低压线没接,另外把另外一对灯管也的焊上,然后打上绝缘胶。LZ说的情况试高压保护。不过LZ的直接悍法没问题,注意绝缘就没问题。也试应急的办法。

网友:
本来就是三跟高压线的,可能他的两个灯管是并连的吧,另外的那组灯管我也有焊上,同样的接法。

网友:
还缺一个反馈线``  这样子接没问题的```   只要绝缘做好就行```  我接过好几个了``

网友:
还缺一根线,。

网友:
有这种专门的转换线卖的,买一根就是了!

网友:
粗的是高压线.细的是反馈线,按照电路上面,带电容那边一定是高压的,另外一边就是反馈的接好上好绝缘就可以了

网友:
他接的方法是对的只要绝缘做好就行那

网友:
粗的是高压线,我刚拆过

网友:
有转换线卖的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弄好没啊?是加多一条线还是仍然三条线?

网友:
不知是否修好,急死我了。

网友:
接法应该是没错的,真想知道后来怎样处理的

网友:
还用问,肯定O了K啦!!!!!难道你们没有试过?

网友:
你用那种大口的高压板换不就行了,也是接三根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试过?你想当然的吧?你用单反馈的接双反馈的试过再说!不知道眼睛怎么看的,不是说了“画面只闪了一下就没”吗?除非换大口板或者接多一条线,我就不信他这样就OK了

网友(2010-01-03):
是啊,LZ也不来反馈一下阿.

网友:
两条红线中间的那个焊点飞一条电线到接白线的焊点就OK了。一闪的原因是没有接白线的那个口检测不到反馈电压,高压板保护了。按我的方法接后如果还是不行就可能是你换上的高压板有问题或是灯管有问题,你再查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