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22液晶显示器的无信号问题

楼主(2009-09-04):
清华同方22液晶显示器的无信号问题,是能当电视看的那种,无论是接电视天线,还是插在电脑上,显示器都是提示无信号,检修过程:显示器开机正常,各种功能菜单都能调节,打开显示器外壳,测量电源电压12V,5V输出正常,高压正常,把功能菜单调到TV看电视上搜台,搜不到,提示无信号,然后把功能菜单调到PC-RBG,插上电脑,电脑启动正常,可是显示器还是提示无信号状态,像没待机一样的,提示无信号。检测数据线,接口都没问题。换了线VGA的插线试,也提示无信号,不知道接下了怎么检测了,请大侠们给支个招。谢谢。

网友:
清华同方22液晶显示器 这款显示器我修了不下于4-5太了``  都是一个问题 电源上面后级电容漏电。  不过看LZ的情况应该是驱动板的事情```  先刷MCU试试。 不行就换好了``  (最好先用通用板点下屏)

网友:
各部分电压都正常,那就先刷个程序试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把屏换在其它的机上试过,屏没有问题,可是我没有编程器刷不了,我试想要试程序的问题的话,为什么各功能菜单都正常呢,请大侠们继续给支招啊,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问题呢,帮忙给想想,不想换通用的驱动板,因为换通用的驱动板就不能当电视看了,怕客户不同意,想修好。

网友:
电源上面后级电容漏电,程序一般不会坏

网友:
看情况像是程序的问题,估计找原程序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