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芯片的针脚如何定位?

楼主(2009-09-04):
南桥芯片的针脚如何定位?
假如测南桥63针脚是否短路对地?怎么找到排第63的针脚?
只看见人家维修的,把万用表针(笔)从主板上南桥芯片一侧,往芯片里面深进去,
就找到此针脚,不知道人家如何定位的?另外南桥针脚细密,万用表针
往芯片里面伸,不怕引起挨着非常紧密的相邻针脚短路么?
看见主板上南桥芯片一侧标示数字0,1,2,3,4...19,芯片另外一侧标示字母 a,b,c,...z
不知道这些标示干什么用的?

网友(2010-03-16):
9F是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测试点

网友:
可以下个脚位图看看

网友:
这个标示就是用来标南桥点位的啊。。但要量具体里面的脚,除非反面有孔的可以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