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加焊问题

楼主(2009-09-04):
南桥虚焊了,我手头上只有852D的风枪,大师们可以用它来加焊吗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因为成功率太小了。如果想试,也不要抱太大希望。。

网友:
以前在公司做BGA加焊的时候,我是这样做的:
在BGA两边上点焊膏,然后用风枪先把焊膏吹进球里面去,然后再从正上方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成功率大不大》???

网友:
南桥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成率不会很大,不论成功与否,但我定会尝试。总会让我搞好的一次

网友:
成功率大不大!!!!!

网友:
加焊南桥用852D成功率较高,别忘记上面放一元钱硬币

网友:
看楼主也是第一次加焊桥,这个我敢肯定要垫底的,人家风桥干桥是在积累了经验的情况下滴。

网友:
3楼的办法没怎么看明白,那样不会造成短路吗?

网友:
己解决这个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