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9-09-05):
硬盘误分区,并格式化,分区后原来的C盘一样,但是把原来的D和E合并成一个D,现在怎么恢复原来D和E的数据,用什么软件或用什么方法呢,我里面有很多视频,高手帮解决一下,谢谢。。。。

yzz163 -12 不遵守版规,请写清楚标题!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或者从网上下载数据恢复软件就OK了

网友:
用DiskGen先回复D E分区记着恢复好后退出前先保存,再用EasyRecovery Professional恢复各盘里的内容,恢复前先准备一个和D或E同样大小的空白分区盘,是恢复软件向哪个盘里写恢复数据用的

网友:
用楼上几位的软件找不到分区的话,可以用winhex进行手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