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场效应管、 七彩虹865PE 、2相供电、6个场管

楼主(2009-09-05):
发现机子上面有2个电感,所以它应该是2相供电电路, 却有6个场效应管, 4个是60L02S,2个是70T03S。(测量得到2个70T03S在主板上的栅极直接与12V电源相连,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有一次发现一个70T03S被击穿了, 就买了一个95N03LT换上, 开始机子可以启动,一会就自动关闭了, 摸95N03LT很烫,  后来又买了一个 95N03LT,把另外一个70T03S也换掉, 启动后其中一个管子仍然发烫, 现在出现机器根本无法启动的情况, 只是风扇转, 用手触摸CPU发现它不发烫,没有工作, 北桥芯片发热, 关机后,把两个95N03LT 卸下来, 用万用表测量他们主板上的S D级,发现2级短路, 过一会又恢复了。
  为什么2相供电 有6个场管, 两个70T03S是做什么用的?? 现在该怎么修啊 。。 郁闷。

网友:
你那板子应该是单Q1双Q2吧!换个电源IC试试!还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过电源IC后打一下上管的G极的对地值,要求上管的G极的值一样大,通电后电压还要一样,下管的G极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