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知道SPD是有问题的?

楼主(2009-09-05):
我是一新手。。。 不知道刷SPD有什么用途?怎样才知道SPD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些什么工具刷硬、软的?
问题

网友:
它相当于内存中的“固件”,它所记录的信息,用来通知系统BIOS,内存模组的具体技术参数,以便硬件在底层操作时,对内存做好各项设置和应用方式。SPD是可以人为修改的。常见的在板修改工具有SPDTOOL和THAIPHOON

网友:
能给个下载地址不??? 好用的版本

网友:
本版就有,自己搜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