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09-05):
我有一台新的 hkc液晶显示器 使用后突然黑屏。主机正常运行的。后面轻轻敲打 又会亮起来过一会儿又灭了

网友:
楼主还是送修把!你自己干了后就没的保了!这应该是有原件虚汗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高压板有问题,导致整机保护,有条件可以换个高压板试一下,找准三根线(电源,接地,开关),连对位置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局部接触不良。如果你能拆开外壳而不坏,再考虑自己修。

网友(2009-12-09):
靠,这个显示器怎么拆啊    太傻比了   看了半天也没反映

网友:
楼主还是送专业去维修吧..不然  就没保修拉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