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集成显卡,诊断卡报41,如何解决?

楼主(2009-09-05):
各位老大,好几块集成显卡的主板,同一个问题,诊断卡报41,意思是显示芯片故障,请问如何解决?
有pci槽,没有agp,插个pci显卡能开机,如果不插显卡,如何修?多谢了先
芯片
显卡

网友:
先刷BIOS 试下,再就是可能是北桥的原因。看看北桥是什么芯片组,如是NVD的很可能是桥虚焊。

网友:
因为有同型号的主板,换过bios,故障依旧,也怀疑是北桥虚焊,没能力补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