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00C自动开机

楼主(2009-09-05):
这机解密后(刷BIOS)试机发现一插AC电源就自动开机,如果一直插着电源AC电源的话它就不会自动开机,但只要一拔掉AC适配器它就自动开机。 一开始以为COMS 没电,更换后也是一样,跑线路检测二极管没坏。(大电池也没电,如果大电池有电的话估计也不会这样)
   这机第一次修,不知是否正常,望修过此机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bios的版本试试

网友:
nc600不上电池就是一通电就自动开机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康柏机就这样

网友:
不上CMOS电池就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