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法解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9-05):
无法解压,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有两个原因:
1、你下载的RAR包有问题。
2、你的WINRAR版本有问题。

网友:
原因很简单,你下载的是分卷的文件,也就是说最少有2个以上的压缩包,命名方式是文件名后面有part1、part2字样,去把文件下载完全了再解压就好了。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
把分卷下完 ,看看文件名字对整的。要是还不行清理下临时文件,在不行换个版本的RAR用下看看。
一般都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