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主板怎么维修?

楼主(2009-09-05):
一块昂达P4PEN  开机跑FF。压南北桥,CPU座,都不行。开机电路无问题,CPU工作条件,电压都无问题。IO芯片换过2次了,(IO保证好使的,测机试了)还是跑FF,现在我感觉就剩下BIOS了吧。仔细看看BIOS周围有焊接过的迹象。是华邦焊接那种的 W49V002FAP型号 我手里没有编程器,怎么才能修好这个主板呢?如果BIOS换了还是FF  是不是跟桥有关系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BIOS当然FF啦!数据都不对,修主板怎么连编程器都不买 呢 !!!

网友:
先去把BLOS整好了,在说哈。。如果CPU供电无异常,应该可以跑码。你别告诉我CPU是坏的。

网友:
先整BLOS吧

网友:
恩!同意楼上的的说法。

网友:
杰哥这句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换个BIOS 当然FF了?我的感觉是有人换过BIOS 仍然不好使 是这个意思 ~我新手 还没买编程器呢

网友:
再有 CPU 是好的  怎么CPU是好的 就可以跑码了?。。这个不对吧

网友:
再有 主板的跳线都无错误了,我检查了一次。

网友:
修主板可以不要示波仪但是不能没有编程器.很多问题在一些基本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刷刷BIOS还是很有用处的.像你的问题我认为CPU座虚焊或者扩孔的问题需要注意.

网友:
谢谢LS的兄弟帮忙。CPU压了 也不行。但是我没去加焊,我刚开始学,是自学的。刚刚学习还没买编程器呢

网友:
9202看正常不

网友:
LS的兄弟 你说的9202是什么 我是新手 多请赐教

网友:
跑FF是跟BIOS是有关系的。。南桥外围设备不良(如网卡),好像也会造成跑FF,你得自己试试。。具体的还得自己动手。。

网友:
我现在就差把网卡吹下来了。

网友:
网卡不虚焊 和虚连。我测试了一下 都无问题。。

网友:
刚把网卡芯片吹下来。测机还是FF。

网友:
还是好好查查CPU的工作条件吧!!不只是电压啊!!!

网友:
LS兄弟 你是说假负载上的工作条件吗 都查了。。我看现在就差BIOS了

网友:
先换BIOS吧.不行就看看有无断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