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开机掉电

楼主(2009-09-05):
海尔--A61开机掉电,查过了,但没有找到有短路的。小弟没法了,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或北桥空焊造成的

网友:
请问大哥们,这个板子用的是943GM的北桥,这个桥上有两个小电容的阻值为1,这正常,是不是北桥坏了,还是所说的空焊。

网友:
那个位置的电阻是1?

网友:
是不是北桥坏了,有可能是北桥短路。

网友:
开机瞬间能测到电压吗?

网友:
同意6楼的,掉电如果不是因为短路,就是因为某一组电压没出来而保护,所以首先应看是否有某一组没出来,如果有则诊断范围缩小了,方向也具体了。
如果都有可能只能考虑做做桥试一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是东芝的本,

网友:
赞同陈大傻的说法,你还是先测一下各路供电输出是否正常吧!我个人觉得桥不是那么爱坏的元件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桥坏了。

网友:
电压正常也会掉电!找不到内存肯定会掉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