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清华紫光笔记本装不进系统(已解决)RST

楼主(2009-09-05):
今天修一台紫光笔记本,同行修过,先说明一下此机有4颗板载内存  24m一颗,板载96m,余外插了一条128m的。故障现象,有时ghost能全部复制完文件,有时复制不了。如果复制成功也不能正常引导,解决1、只用板载内存,同样 2、换光驱、光盘同样问题。3、硬盘重新分区,debug,换硬盘 同样故障  4、拆机加焊南桥 同样故障  5、用rst测试内存 fail1 判断不出哪颗内存有问题,全部更换同样4颗内存颗粒  ok

网友:
时ghost能全部复制完文件,有时复制不了。如果复制成功也不能正常引导,解决1、只用板载内存,问题仍出现。在此你就该用内存测试工具检测。。板载内存是否出现问题。一般加焊内存颗粒都可以解决问题了。你走了一点弯路了。。

网友:
补充一点,这个机器采用sis芯片组主板,所以内存出问题还能点亮,换了其他芯片组可能更好判断,主板就会点不亮,档内存!至于sis芯片组的神奇之处请高手点拨,看到论坛高手测内存好像都用sis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