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毫安的电流

楼主(2009-09-05):
它的电压是不是1。2V还是0。12V

网友:
电流和电压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参数。

网友:
都有可能,没有限制1V 5V  50V 888V 88888888V

网友:
对于新手,我们还是要帮助的,我来给你解释,欧姆定律学过吗?

U=IR 电压=电流*电阻

你如果在一个路中串联测的电流为120毫安,而这个电路的电阻为1欧,那么电压就是0.1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