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E9E0循环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9-09-05):
精英P5S800加上四位诊断卡老是出E9E0循环!先前更换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
,可以开机,后来一加上CPU风扇就出现此问题!CPU座有几个针错位了,不知道是这个引起的吗?
cpu
更换内存

网友:
出现此代码,CPU没有过,用带灯测试仪看CPU座是否有问题,用假负载查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是没有检过内存,你挑正针然后排除接触问题后,也可能就是BIOS的问题了!!不行的话你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好的,我试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主板 BIOS 最大

网友:
哦!说不定哦!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