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DOS下底色为绿色??

楼主(2009-09-05):
一台acer 19寸液晶,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
但在dos下面底色为绿色,开始怀疑是电脑设置问题,但换一台液晶底色就是正常的黑色了。。。
是什么总是使它变成绿色的呢?请各位前辈同仁指点指点
电脑

网友:
进系统之后底色也是绿色吗?如果是看看驱动板上有没有24多少的八脚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问题补充:进系统后把底色改成纯黑也会这样变成绿色。。。。
主板(驱动板)上下没有24C那个存储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