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认识,请问是否正确

楼主(2009-09-05):
我是一个自学者,对于三极管的认识如下,请老师指点一下,是否正确。
PNP型三极管,放大时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此时电压Ue>Ub>Uc;
                     饱合时发射结与集电结正偏,电压Ue>Ub  Uc>Ub
                     截止时发射结零偏或是反偏,集电结反偏,电压为Ue<Ub(或等于)  Ub>Uc

NPN型的对应  放大时Ub>Ue Uc>Ub
                     饱合时Ub>Ue  Ub>Uc
                     截止时Ub小于等于Ue  Ub<Uc

网友:
谢谢楼上的解答,判断极性我已经很有把握,拆下来测试也没有问题,我只是想知道三极管在电路中的应用是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网友:
自己顶一下,没人指教一下吗

网友:
楼主这样学维修会很累的!!我以前是学电子的,说老实话当初成绩还可以,可现在学修板子才知道根本不用知道那么多,不过知道没坏处,方便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