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外接电源的切换

楼主(2009-09-05):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的时候,笔记本是用适配器来的电,拔下电源它会转到电池来的电,问下这个转换是充电芯片来完成的吗,还是通过哪个电路,大家来说一下原理,望能讲的明白点。
    以前老师是这样讲的,电池供过来的电会经过一个二极管流过公共点,适配器供过来的电会经过这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当二极管的输出端电压大于输入端时,二极管会截止,也就是电池的电压不会经过二极管了。
    但我不明白的是有些电路里好像没有这二极管,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找到。

网友:
机器不一样,电路也不一样。你还是下载个电路图自己看看好了

网友:
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工作的,你当然找不到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1473-1-2.html
无边大哥,上面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呀

网友:
二极管是正极流向负极反之通坏了。{电池供过来的电会经过一个二极管流过公共点,适配器供过来的电会经过这个二极管的输出端,当二极管的输出端电压大于输入端时,二极管会截止,也就是电池的电压不会经过二极管了}你说的好像是三极管和MOS管,有开关作用。如果你不是很懂,建义找一些资料或请教高手学习,本人水平有限,这里不多说,如有吴,请谅解。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就会明白了IBM T40  DELL D600的电路挺典型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二极管跟充电无关,它是正极接适配器的一个隔离管。只是防止用电池的时候,电池的电压回灌到适配器接口。

网友:
学习了,有这问题的都修好了

网友:
其实就是F(保险)L(电感)Q(场管)D(二极管)R(电阻)Q(场管) F-->L-->Q-->D-->R-->Q--主供电

网友:
谢谢各位楼主,现在明白一点点了

网友:
电池、适配器供电切换是通过前级管理芯片来控制的。适配器和到公共点是分别通过MOS管(有些板子用二极管)的通断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