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9-05):
这套是BT4840+4550的,现在是扭低音音量没反应,高音没问题,低音炮测了没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坏,怀疑是4550有测量方法吗
方法

网友:
先看看低音的电源部分、功放IC,然后是4550前置。

网友:
低音的电源部分是哪个位置

网友:
就是变压器,整流二极管,保险。

网友:
那些如果有问题应该就不通电了吧,会单独没低音?

网友:
现在测了低音那个位置量不出电压来,高音就有,是不是音频信号不能直接用表测

网友(2009-11-12):
负责低音的功放IC

网友(2010-01-19):
先检查一下,功放的连接.然后看开关的状态.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是功率不匹配.但还有一种可能是线材的问题(很少见)多数为低音炮功放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