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 ultra infinity

楼主(2009-09-05):
故障: 不显示,在不插显卡是能跑码的 C1->26->75 有BI的一声响,照理已经有图象
但一插上显卡就C1-> C1->C1
就停码了,也没有BI的一声响
请问有没有同行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桥,可以再用一个月~换桥可以长一点

网友:
换换显卡试试,不行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
同一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试过
nf4这类CHIPS
常常坏的都是过不了内存
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此位兄弟.看来板没少修..好像NVIDIA 的芯片组.都是爱出这个问题..最近修了估计几十片这种毛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修好吗??
刚刚在南桥背面的小电容加加焊
现在加显卡,时亮时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