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插上显卡板跑代码02,不插显卡能跑到42

楼主(2009-09-05):
联想天逸100A,插上显卡板跑代码02,不插显卡能跑到42,求指点,确定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额...
我修一般不用诊断卡
看电流表

网友:
换北桥吧.这机子我修了多台了.如果换北桥不好的话.那就难搞了.....................

网友:
跑02 把显卡拔下跑42 46 。 加热南桥就好。修过好几台

网友:
加焊南桥好了那就见鬼了!!!!我修了好几台都是显卡板的问题,也就是说插上显卡板不过内存,做过北桥 加焊过板载内存,还有刷过BIOS ,是显卡板引起的不过内存,我买了一个显卡板专门试机器用,因为一个单位这样的机器太多了,如果加焊过主板和显卡板的借口后就可以确定是显卡板的问题了。我发现显存空焊的几率很高的,先加焊显存颗粒,然后做显卡芯片。我这2个月搞了不下5台这样的机器,除了第一台走了弯路,剩下的都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搞定了!相信我 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