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麻烦事情 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9-05):
上个月客户拿了台V3000过了 修过的显卡的 主板掉点了 我只有给他换板了 可是没有过多久客户说要花屏 拿到我这里来就点不亮了 把主板发回去我给保修了也是加焊了显卡 可是这几天客户说有时候开机要花屏 然后再开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在我这里了试了几天机也没有问题 我觉得也是显卡问题可是我不想换显卡了 又不知道怎么给客户解释 机子还是在我这了 没有出问题 拿给客户就要出问题 各位师傅告诉我怎么给客户解释啊  那个主板也过保了 客户都返修了几次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这款机子的设计问题,显卡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像你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而每次你都是加焊一下,那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每加焊一次的确当时几天是没问题可过不了多久又会反复出问题,据我所知,你这个显卡也没必要换,都还是OK的!但是你得拆下来,重新植珠,要是想品质保障点,最好还是植无铅的珠子!

网友:
1.把风扇改常转。
2.北桥和散热器之间加铜片
3.到HP网站下载最新BIOS并更新。
这样99%不会返修

网友:
楼上的说法未必能解决根本问题.首先要明白的是显卡芯片设计的问题...不是散热不好的问题.....

网友:
虽然是设计上的问题,但散热好的话,至少可以正常工作的时间会常一些

网友:
这个板子返修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 我已经不想给他修了 就是不知道怎么给客户解释

网友:
生意不好做呀。没有办法有些时候总是要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