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00WD开不着机

楼主(2009-09-05):
今天修一台明基G2000WD液晶显示器是不能通电的。换掉电源IC1203P60有5V 3。3V到驱动板哪里了。还有问题通电按键板的灯一亮一熄的。5V 3。3V的电压跳来跳去,不接驱动板没跳。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呢?是电源板问题还是驱动板了。开关管P7NK80ZFP一起换了。请大家帮下助指导下哪里坏了。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楼主是元IC代换的么?如果是的话看有没有地方短路!以前一闪一闪的好像都是高压部分

网友:
谢谢朱明义了。就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搞定了。

网友:
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是高压板,我也遇到同样一个问题,请问是怎么会事呢,还一至怀疑是电源板与驱动板!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分析:在没接驱动板的时候。高压板没有收到来自驱动板的开启信号。处于未工作状态。电源输出电压正常。接上驱动板后。驱动板就发出了开启高压板工作的信号。如果高压板工作异常。负载过重。就会引起电源过载而间隙性保护。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学习了!

网友:
呵呵!应该就是推动管坏了是不?三星的机子常坏八脚的就是这故障

网友(2010-03-20):
断开高压供电看下不就ik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