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亮线问题.

楼主(2009-09-05):
我有台七喜显示器出现了水平亮线.本来自己把场管加焊了一下用了1.2天后又出这问题..后来把怎个主板加焊了.又正常但是把主板弯了一下后又出现水平亮线..各位大大告诉下哈...场管是KA2142的

网友:
场部分有断点,仔细加焊

网友:
故障点没有找到.仔细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楼主不妨拿个大点的起子,用绝缘的一头轻轻打主板。再看看反应。虚焊就会有反应的。楼上的也说了,你没找到故障点。仔细一点吧。小心了。慢工出细活。开始不要求速度了。修好才是关键。

网友:
看看场块的周围不行测测周围的电阻,不行就把场块边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碰过一次是行场小信号IC外围电容脱焊造成的,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搞定了``还是场问题,,,我把场管拿出来把版清理干净后就没事了